台达dvp-32hp中的h指的是什么

楼主(2014-07-03):
官网怎么都没有这个型号的PLC.求前辈们指点一下啊!!!!台达dvp-32hp中的h指的是什么

楼主:
这个型号是落后了还是什么怎么

网友A:
32EH,ES 都有,没见过有HP的

网友B:
同意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EH,ES 都有,没见过有HP的

我这有一个难道是山寨的?

网友C:
拨打400-820-9595咨询一下,8成是山寨货,DVP系列没听说过这个型号。

网友D:
32HP是一个EH系列PLC的数字量扩展模块,不是主机模块。你不信看看手册就知道了。

HM--纯输入扩展模块,

HN---纯输出扩展模块,

HP--输入输出混合模块。

网友D:
所以说32HP就是一个16进16出的一个数字量混扩展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32HP是一个EH系列PLC的数字量扩展模块,不是主机...

嗯嗯,谢谢找到了。看样子对台达产品很熟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以说32HP就是一个16进16出的一个数字量混扩展模块。

它里面没有cpu吗不能进行运算吗

网友E:
HP--输入输出混合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E:
HP--输入输出混合模块!!!!!!

ta里面有cpu吗

网友F:
想来,扩展模块不是CPU模块,不能单独使用,或者查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