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被烧的几种条件有哪些啊

楼主(2014-07-03):
一次遇到一种情况,泵无缘无故不工作了,后来测定电机烧了,我就纳闷了,泵的工作条件是间歇性启动,间隔和工作时间为7-8分钟,两台泵交替使用,间隔时间为24小时,三相电机为4kw,热继电器是调到8A左右,两台在同样的工作条件下,一台泵烧毁,且该泵热继未跳,空开跳闸。(该泵之前,对应出口出现过堵塞,排除后正常)

网友A:
热继未跳,空开跳闸应该是电机内部有短路。应该是你的电机老化了。

网友B:
电机烧毁肯定是过电流,过电流也就是负载过大,你的保护器件异常不能有效保护了

网友C:
频繁启动电机造成的

频繁启动会造成温升过大,超过电机绝缘等级要求,自然就烧了

网友D:
你可以看看空开是几个A的,有可能空开的电流比热继电器的8A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继未跳,空开跳闸应该是电机内部有短路。应该是你的电机...

不会吧,才用了一年半啊,不会这么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频繁启动电机造成的频繁启动会造成温升过大,超过电机绝缘...

但控制电路中的保护应该起作用啊,顺便问一下,供电电压达到425v正常吗,对于380v的用电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看看空开是几个A的,有可能空开的电流比热继电器的8A低

16a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频繁启动电机造成的频...

首先供电电压425V太高了,已经超过了10%,超过了电压允许偏差容许值。热继电器是保护过载用的,一般都有较长的延时,因为电机容许一段时间的过载。所以,热继未跳,空开跳闸应该是电机内部有短路,可能和你的电压高有关,可能绝缘击穿。

网友E(2014-08-28):
绝缘老化,爆炸性烧毁,没什么奇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