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S407电源模块

楼主(2014-07-03):
西门子307电源模块,西门子407电源模块,西门子PS307电源模块,西门子PS407电源模块,

西门子300/400电源模块型号如下,

6ES7 307-1BA01-0AA0 电源模块(2A)
6ES7 307-1EA01-0AA0 电源模块(5A)
6ES7 307-1KA02-0AA0 电源模块(10A)
6ES7 407-0DA02-0AA0 电源模块(4A)
6ES7 407-0KA02-0AA0 电源模块(10A)
6ES7 407-0KR02-0AA0 电源模块(10A)
6ES7 407-0RA02-0AA0 电源模块(20A)
6ES7 405-0DA02-0AA0 电源模块(4A)
6ES7 405-0KA02-0AA0 电源模块(10A)
6ES7 405-0RA02-0AA0 电源模块(20A)
6ES7 971-0BA00 备用电池

电源模块

简介

有多种 24-VDC 电源模块可用于 S7-300 PLC 和传感器/执行器。

电源模块

本章中包含S7-300电源模块的技术数据。

除了技术数据之外,本章还叙述了:

特性

接线图

方框图

线路保护

对非典型工作条件的响应

电源模块 PS 307;2 A;(6ES7307-1BA01-0AA0)

订货号

6ES7307-1BA01-0AA0

属性

PS 307; 2 A 电源模块的属性:

输出电流为 2 A

输出电压为 24 VDC;短路和断路保护

与单相交流电源连接(额定输入电压 120/230 VAC,50/60 Hz)

安全隔离符合 EN 60 950

可用作负载电源

PS 307; 2 A接线图

①   “24 VDC 输出电压工作”显示

②   24 VDC 开关

③   主回路和保护性导体接线端

④   24 VDC 输出电压接线端

⑤   张力消除

PS 307; 2 A 的电路示意图

图片: 电源模块 PS 307; 2 A 的电路示意图

线路保护

PS 307电源模块(2 A)的主电源应使用具有下列额定值的微型断路器(例如Siemens 5SN1系列)进行保护:

230 VAC 时的额定电流:3 A

跳闸特性(类型): C。

对非典型工作条件的响应

列表: PS 307; 2A电源模块对非典型工作条件的响应如果...... 则...24 VDC LED输出电路过载:I > 2.6 A (动态) 2 A < I ≤ 2.6 A(静态) 电压突降,自动恢复电压电压降低,缩短使用寿命闪烁输出短路输出电压为 0 V;排除短路故障后,自动恢复电压关初级端过压存在毁坏的危险-初级端欠压自动关闭;自动恢复电压关

PS 307;2 A (6ES7307-1BA01-0AA0) 的技术规格

技术规格尺寸和重量尺寸 W x H x D (mm)40 x 125 x 120重量约 400 g输入参数输入电压额定值电源频率额定值允许范围 120/230 VAC(自动切换)50 Hz 或 60 Hz47 Hz 到 63 Hz额定输入电流230 V时120 V时 0.5 A0.9 A冲击电流(25 °C 时)22 AI2t(冲击电流时)1 A2s输出参数输出电压额定值允许范围斜坡上升时间 24 VDC24 V ±3 %,开路保护最大 2.5 s输出电流额定值 2 A,支持并联接线短路保护电子,非锁存1.1 到 1.3 x IN残余纹波最大 150 mVpp特性安全等级符合 IEC 536(DIN VDE 0106,第 1 部分)I,带有保护导体隔离额定值额定隔离电压(24 V 到 L1)测试电压 AC 250 VDC 4200 V安全隔离SELV 电路电源故障缓冲(在 93 V 或 187 V 时)重复率最少 20 ms最少 1 s效率84 %功耗57 W功率损耗典型值9 W诊断“输出电压工作”显示是,绿色LED

电源模块 PS 307;5 A;(6ES7307-1EA01-0AA0)

订货号

6ES7307-1EA01-0AA0

属性

PS 307; 5 A 电源模块的属性:

输出电流为 5 A

输出电压为 24 VDC;短路和断路保护

与单相交流电源连接(额定输入电压 120/230 VAC,50/60 Hz)

安全隔离符合 EN 60 950

可用作负载电源

PS 307; 5 A 的接线图

①   显示“输出电压 DC 24 V 存在”

②   24 VDC 开关

③   主回路和保护性导体接线端

④   24 VDC 输出电压接线端

⑤   张力消除

PS 307; 5 A 的方框图

图片: PS 307; 5 A 电源模块的方框图

线路保护

PS 307; 5 A 电源模块的主电源应使用具有下列额定值的微型断路器(例如 Siemens 5SN1 系列)进行保护:

230 VAC 时的额定电流: 6 A

跳闸特性(类型): C。

对非典型工作条件的响应

列表: PS 307; 5 A 电源模块对非典型工作条件的响应如果...... 则...显示 DC 24 V输出电路过载:I > 6.5 A (动态) 5 A < I ≤ 6.5 A (静态) 电压突降,自动恢复电压电压降低,缩短使用寿命 闪烁输出短路输出电压为 0 V;排除短路故障后,自动恢复电压关初级端过压存在毁坏的危险-初级端欠压自动关闭;自动恢复电压关

PS 307; 5 A (6ES7307-1EA01-0AA0) 的技术规格

技术规格尺寸和重量尺寸 W x H x D (mm)60 x 125 x 120重量约 600 g输入参数输入电压额定值 120/230 VAC(自动切换)电源频率额定值允许范围 50 Hz 或 60 Hz47 Hz 到 63 Hz额定输入电流120 V时230 V时 2.3 A1.2 A冲击电流(25 °C 时)20 AI2t(冲击电流时)1.2 A2s输出参数输出电压额定值允许范围 24 VDC24 V ± 3%,断路保护斜坡上升时间最多 2.5 s输出电流额定值 5 A,可以并联接线短路保护电子,非锁存1.1 到 1.3 x IN残余纹波最大 150 mVpp特性安全等级符合 IEC 536(DIN VDE 0106,第 1 部分)I,带有保护导体隔离额定值额定隔离电压(24 V 到 L1) 250 VAC测试电压4200 VDC安全隔离SELV 电路电源故障缓冲(在 93 V 或 187 V 时)重复率最少 20 ms最少 1 s效率87 %功耗138 W功率损耗典型值 18 W诊断“输出电压工作”显示是,绿色LED

电源模块 PS 307;5 A;(6AG1307-1EA80-2AA0)

“SIPLUS S7 模块”订货号

6AG1307-1EA80-2AA0

属性

PS 307; 5 A 电源模块的属性:

输出电流为 5 A

输出电压为 24 VDC;短路和断路保护

与单相交流电源连接(额定输入电压 120/230 VAC,50/60 Hz)

安全隔离符合 EN 60 950

可用作负载电源

PS 307; 5 A 的接线图

①   “24 VDC 输出电压工作”显示

②   24 VDC 输出电压接线端

③   固定装置

④   主回路和保护性导体接线端

⑤   24 VDC 开关

⑥   电源选择器开关

PS 307; 5 A 的电路示意图

图片: 电源模块 PS 307; 5 A 的电路示意图

线路保护

为保护PS 307; 5 A电源模块的电源线路,应安装具有以下额定值的微型断路器(例如Siemens 5SN1系列):

230 VAC 时的额定电流: 10 A

跳闸特性(类型): C。

对非典型工作条件的响应

列表: PS 307; 5A电源模块对非典型工作条件的响应如果...... 则...24 VDC LED输出电路过载:I > 6.5 A (动态)5 A < I ≤ 6.5 A (静态)电压突降,自动恢复电压电压降低,缩短使用寿命闪烁输出短路输出电压为 0 V;排除短路故障后,自动恢复电压关初级端过压存在毁坏的危险-初级端欠压自动关闭;自动恢复电压关

PS 307;5 A (6AG1307-1EA80-2AA0) 的技术规格

技术规格尺寸和重量尺寸 W x H x D (mm)80 x 125 x 120重量约 570 g输入参数输入电压额定值 120/230 VDC电源频率额定值允许范围 50 Hz 或 60 Hz47 Hz 到 63 Hz额定输入电流120 V时230 V时 2.1 A1.2 A冲击电流(25 °C 时)45 AI2t(冲击电流时)1.8 A2s输出参数输出电压额定值允许范围斜坡上升时间 24 VDC24 V ± 3 %最多 3 s输出电流额定值 5 A;不支持并联接线短路保护电子,非锁存1.1 到 1.3 x IN残余纹波最大 150 mVpp特性安全等级符合 IEC 536(DIN VDE 0106,第 1 部分)I,带有保护导体隔离额定值额定隔离电压(24 V 到 L1)测试电压 AC 250 VDC 2800 V安全隔离SELV 电路电源故障缓冲(在 93 V 或 187 V 时)重复率最少 20 ms最少 1 s效率84 %功耗143 W功率损耗23 W诊断“输出电压工作”显示是,绿色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