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能效等级的疑问

楼主(2014-07-04):
大家好,IEC 60034-30电机能效等级,对于适用电机有以下说明:Single-speed, three-phase, 50 and 60 Hz
三个疑问:
1.如果电机使用了变频器,是不是就不能应用此标准了?那加了变频器的电机在能效方面有其他标准么?
2.搅拌机一般都会有配合减速机使用,那搅拌机的电机适用这个标准么?有其他标准么?
3.单相电机应该就不能按照此标准了,单相电机有相关的能效标准么?

网友A:
已经说明是单速、三相、50 and 60 Hz;

也就是不能调速哟,调速电机基本不考虑能效,知道了吗

网友B:
目前你说的三个系列都不适用于IEC

网友C:
关键看电机设计适用于哪个标准,和用不用变频器没有什么关系,理论上说所有的异步电机都可以用变频器来驱动。

网友D:
能效,是指电机本身的损耗指标,跟变频器、负载等等其他外部都没有关系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已经说明是单速、三相、50 and 60 Hz;也就是...

 调速不调速没有关系--都需要考虑电动机能效,是指电动机本身的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