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PLC定时器的问题

楼主(2014-07-04):
自己写的一段程序,i0.0启动,i0.1关闭,i0.2模式一,i0.3模式二,启动运行后没有输出,但是把模式一,模式二断成两个不同程序,模式一正常输出,模式二无法运行

网友A:
就一张不这边的图片啊,怎么分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一张不这边的图片啊,怎么分析啊

 你加我QQ1414518969,想了很久了,还是不明白

网友B:
楼主的程序截图很单一啊。

这如何分析啊

网友C:
 这个只能楼主一个人分析,程序都没有全帖出来怎么知道你的控制过程?

网友D:
这程序,你复位定时器能管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只能楼主一个人分析,程序都没有全帖出来怎么知道你...

 我贴图了,还是加我QQ吧,1414518969,求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