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输出的差分编码器信号转换成集电极

楼主(2014-07-04):
大家来谈一下伺服输出的差分ABZ信号直接用光耦来转换能实现吗,90度相位差会不会有偏差

网友A:
曾经这么做过,但不稳定,有待研究

网友:
网上看到这个图,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B:
AM26LS32的输入部分电路太简单,还需要处理,一般的伺服说明书上都有,5V电源也有错误,光耦隔离需要两边不共地,再说6N137体积庞大,用贴片TLP115或者114更有优势,后面那个门电路个人观点没啥作用。用SN75LS175也一样的效果,唯一区别是使能信号电平不同

网友C:
AM26LS32是经典电路,大多都以它为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