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HMI安装的问题

楼主(2014-07-04):
有一条80米的自动化生产线,会用到10台以内的HMI。12寸。有关HMI的安装,团队成员持两种不同意见:1、装在设备外的罩子上,固定式。

2、在设备以外安装,买一个HMI支架。比如威图那种,从地面上伸出一根柱子的。这种的话,HMI可以自由旋转180度。

两种做法都有利有弊。请教一下论坛大侠,更倾向于哪种?

网友A:
这个没有什么倾向不倾向,主要要看那种操作方便实用。

网友B:
根据实际情况,看哪种方便

网友C:
 其实这个看现场使用方便来说吧

网友D:
不需要调节位置的工位采用固定安装,需要调节位置采用万向安装,不一定要统一安装格式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其实这个看现场使用方便来说吧

网友F:
这个都是看现场情况来的啊   哪个方便用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