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三菱PLC问题

楼主(2014-07-04):
各位大哥大姐们,小弟求解一个问题,昨天用电脑和设备PLC通讯,通讯成功后进入监视模式,设备在运转中我的电脑鼠标指针不停的闪动,都控制不住,拔掉通讯电缆就不会,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呀?

网友A:
很久之前看到过客户这种情况,那是他的笔记本主板对USB端口供电不足。

网友B:
估计你的电脑太节能了!

标准USB口应该可以输出5V  0.5A,你的本本内部5V电源带载能力不足就会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你的电脑太节能了!标准USB口应该可以输出5V  ...

 不会啊,其他设备的PLC我都能啊,不会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是不是干扰信号太强导致的呀

网友B:
每个数据线的电流负载能力不同,另外就是你的三菱数据线不是带隔离的那种,你千万要买带光电隔离数据线。不隔离的搞不好就是烧坏东西的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个数据线的电流负载能力不同,另外就是你的三菱数据线不...

 我这样说吧,两个月前同一台电脑,同一根数据线同一台设备PLC,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近期会。我想更换台PLC,但是没有把握证明是PLC问题,所以就请教下各位!

网友C:
换一根编程电缆试试

网友D:
现在结果怎么样了呢

等待答案中

网友E:
哈哈``买一个``````找我``联系我我

网友F:
看看解决问题的答案。期待。

网友G:
可能是此现场设备的干拢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