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3个通讯口可以同时使用吗

楼主(2014-07-04):
ES2机型,一共3个口,COM1是232,COM2是485连HMI,COM3是485,连4从站单片机。现在遇到个情况,当触摸屏占用COM3口的时候,PLC不能读取从站单片机数据。用串口软件监控COM2,如下图

网友A:
COM1口是从站模式,COM2、COM3是主从站均可,

网友B:
不管PLC还是单片机一般是分时读取的吧,PLC和触摸屏同时读写是不是单片机的SBUF区数据乱了

网友C:
你说的不明白,COM3连接触摸屏,还要给单片机通讯?怎么又在检测COM2的数据

网友D:
方法1

你用PLC的COM1(编程口)连接触摸屏,然后用COM2连接单片机。单片机和PLC之间交换数据。

方法2

触摸屏做上位机,直接连接PLC的COM2,同时连接单片机。PLC和单片机不交换数据。通过触摸屏的宏指令来交换PLC和单片机的数据。

例如

20@PLC_D40=$M0

网友E:
应该可以同时使用。只有区分开主从方式。

网友F(2014-08-08):
可以的,COM1口是从站模式,COM2、COM3是主从站均可,

网友G(2015-01-02):
如采用RS485通讯应该够用,只是设置站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