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控触摸屏在线模拟

楼主(2014-07-04):
在线模拟老是通讯不上

网友A:
设置问题

网友B:
串口通讯参数有没有设对啊?

网友C(2015-03-24):
引用 网友D:
串口通讯参数有没有设对啊?

怎么设置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设置问题

我也不会刻意教教我么

网友E:
如果是一直通讯不上,

  1. 检查串口通讯参数有没有设对

  2. 通讯协议跟对应该的下机机型号是否匹配

  3. 通讯线是否正确

如果是通讯一段时间再断开,那是在线模拟时间到了

网友F:
还有对寄存器格式不对也会出现这个现象,检查下通讯协议的数据格式。

网友F:
我是昨天才接触这个屏,感觉还挺好用,不过还在摸索中,如趋势图还没有搞成功。不知道怎样来设置要记录曲线的寄存器。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