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1405 黑屏是什么故障?

楼主(2014-07-04):
 昨天中午饭后休息半小时开机运行,一次变频器 显示 INTERBUS 总线通讯出错,无法与 PLC 的 通讯系统正常连机,于是断电后重启再试,变频器的 小面板都无显示了,是什么情况?

 于是自己拆天看看是不是面板上的 针脚有松动,可是针脚 都 正常呀,且 测量 变频器 输入与 输出 对 地 和 制动电阻 阻值 在 几十欧,应是正常,没有短路,且 变频器 空开也运行正常,没有跳,这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