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w台达伺服B2变态问题

楼主(2014-07-04):
400w电机 只  是直接(未加减速机)带一个2kg的同步带轮(直径为12cm),上电锁住后,给一个外力,轮子就来回摆动,接着就过载报警,轮子取下来后,电机能够正常动作。电机上标的扭矩为1.27。那些增益,惯量比都分别调过了,没有明显的效果!~~难道400w的电机带不动一个2kg的轮子??难道必须带减速机不?

还请诸位高工,帮忙看看啊~~~

楼主:
自己顶一下,可千万别沉了啊,急用啊~

网友A:
估计惯量比太大。带得动,但带不稳。可以加减速机或者换大惯量电机

网友B:
我知道你所说的这个负载的惯量是多少不?

J=0.125*m*D2 = 0.125 * 2 * 0.12*0.12 = 0.0036 Kg.m2

台达的我没用过,查了一下松下的400W的伺服,MHMD(高惯量的)也才0.00007 Kg.m2

负载/转子惯量比 = 0.0036/0.00007 = 51.42

自己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你所说的这个负载的惯量是多少不?J=0.125*...

我查了一下电机的转子惯量为0.277kg.cm,惯量比太大,必须要加减速机了~~

网友C:
典型的惯量不匹配啊,12CM直径有点太长了

网友D:
你找一个750W的小惯量伺服电机,带动你们家的大锅盖旋转,不加减速机的前提下一样也会报警过载,一样也是750W的马达带不动你们家的锅盖?

网友E:
圆盘转动惯量太大,实际惯量比太高,如果转速要求不是太高的话加减速机比价划算。

网友F(2014-08-30):
第一次用伺服啊?

网友G:
理论上你这是选型不合适造成的。但既然出了这样的问题,想不换货的前提下,只有牺牲一些性能了 ,可以通过增大积分时间 ,让他走起来稳一点   增加 刚性让他锁轴的力大一点

调过类似的设备   小弟初来乍到  希望各位大师多加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