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03S211与台达EH3

楼主(2014-07-04):
有什么便捷的方法:把配方RCPG整组的数据传到plc文件寄存器里面?

楼主:
控制命令里面的读写速度太慢了.想通过配方先传文件寄存器,读写会快点.

网友A:
“文件寄存器”仅限在PLC里使用,而“配方数据”只能在人机里使用;它们之间无法实现过渡!你可以使用“保持型按钮”,然后编辑“ON宏”:BMOV(目的,来源,长度)。其中,“目的”即PLC的数据寄存器、“来源”就是人机配方。然后再使用数据寄存器向文件寄存器传送指令MEMW。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件寄存器”仅限在PLC里使用,而“配方数据”只能在...

都是32位的数字,BMOV不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文件寄存器”仅限在P...

基本原理都试过,MEMW/MEMR速度够快,只是在配方写到文件寄存器,没有什么简便的方法,如果BMOV能实现双字.就会简单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