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550 变频器设置问题

楼主(2014-07-04):
ABB ACS550 变频器控制电机时   如何设置 在第一个DI信号输入时减速..而在第二个DI信号输入时停止运转....

网友A:
DI只能开停机,不能做实际意义上的加减速,你可以第一个DI用作RAMP停机,第二个DI用作运行使能来实现你的要求。

楼主:
晕..,不 是吧....

楼主:
我公司的  ABB ACS550    先前就是能做到////现在不知道为什么....达不到

上面领导 要求改过来    要不电机有可能会烧..

网友A:
DI还可以用恒速功能解决你的问题,12组参数

网友B:
你可以第一个DI用作RAMP停机,第二个DI用作运行使能来实现你的要求。

网友C:
参考说明手册中的应用宏,比如电动电位器宏,有相关设置说明。

网友D(2014-12-01):
参考说明手册!!!!

网友E:
通过应用宏和恒速12可以实现

网友F:
电动电位器宏可以解决,他的作用相当于面板的上下键,只不过更加简易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