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对话框怎么调尺寸

楼主(2014-07-04):
我想请教大侠,昆仑的触摸屏用户对话框怎么调大尺寸,譬如!logoff后出现的对话框不知道怎么调大

网友A:
直接手指按着拖动不行吗?

楼主:
是跳出的对话框,不能手动调大小的吧

楼主:
这个对话框怎么把尺寸放大

网友B:
这不是很清楚吗?为啥还要放大?,你把字体在放大一些不修行了吗?

楼主:
这个是截图的,在整个触摸屏上显示就比较小了

楼主:
登陆对话框到有函数的,退出对话框好像没有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