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卷帘门故障

楼主(2014-07-04):
按下降按钮后,下行不到位,然后厂家让把X2和COM端用线短接,就变只能点动不自锁了,用点动往下按,一直下行到位后,再拆掉短接线就好了,这是怎么回事?柜内PLC用的是FX1s-20MR系列。

网友A:
一个卷门用PlC控制? 不能下行到位是不是下限位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卷门用PlC控制?不能下行到位是不是下限位有问题?

不清楚,但是按厂家的方法弄了以后就好了,但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把X2和COM端用线短接后用点动往下按,一直下行到位后,再拆掉短接线就修好了。

网友B:
X2可能是下限位的常闭触点,到位后常闭变常开,就可以打开门,不然的话,都是常闭状态,就不能继续开门动作了

网友C:
你去把光电开关对正就好了

网友D:
X2应该是输入点,接卷门下限位开关,常闭点信号,X2=1表示每到下限位,可以点动下行,如果X2=0,则PLC认为已经到达下限位了,所以就不允许下行操作了。你检查下限位开关及线路就能排除此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