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indradrive C驱动器的标准操作面板更改当前编码器的实际值?

楼主(2014-07-04):
如何利用indradrive C驱动器的标准操作面板更改当前编码器的实际值?

客户的设备一个机构的原点位置的编码器值程序设置在18000000,但现在伺服电机回到原点时的实际编码器值为12600000,现想利用indradrive C驱动器的标准操作面板更改当前编码器为18000000,使电机状态凑到原点位,请问如何利用indradrive C驱动器的标准操作面板更改当前编码器的实际值,谢谢!

网友A:
电机编码器在机构原点位置执行回零命令,通过标准操作面板找到C03命令执行。

方法:ESC和Enter同时按住过10秒左右,看到菜单后下翻,找到2 Command 回车进入,下翻找到C03命令回车进入,再次回车确认问号提示,就OK了。

具体资料手册也可以联系我QQ:67796690,我发给你。

网友B(2018-02-02):
引用 网友A:
电机编码器在机构原点位置执行回零命令,通过标准操作面板...

 564163255@qq.com求发

网友C(2018-05-03):
到此一游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