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800转速给定问题

楼主(2014-07-05):
用触摸屏 给定转速时 ABB电机的实际转速 和给定转速 不符!用的是  ABB ACS800变频器,给100转  电机实际转速 也就 70转左右,想问下 转换公式是什么,!!!怎么转成 给100转  电机 也是100转呢???求大侠告知!!!

网友A:
首先量程要设定对,4-20mA对应0-电动机同步转速。然后遇到干扰信号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B:
问题有些笼统,速度是模拟量给定的?还是通过总线方式?

楼主:
DP总线 给定,  ACS800 变频器REF1  额转速给定 参数是 0-20000 和 -1--- -20000 对应的电机 的最小和最大转速,如果 给定 值  为  500  那么电机的实际转速为 92 左右 ,求有什么公式可转换一下,给100  电机转速就为1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有些笼统,速度是模拟量给定的?还是通过总线方式?

DP总线 给定,  ACS800 变频器REF1 转速给定 参数是 0-20000 和 -1--- -20000 对应的电机 的最小和最大转速,如果 给定 值  为  500  那么电机的实际转速为 92 左右 ,求有什么公式可转换一下,给100  电机转速就为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