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时间累计程序疑惑

楼主(2014-07-05):
各位大侠看看这段程序能不能实现运行时间的累计,Q0.0是点击运行的输出线圈。

    个人认为如下:用复位指令复位延时接通定时器的标志位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吗?在你这个程序中,当Q0.0闭合后,延时60s后T01vw508加1,然后复位T101.但是Q0.0是一直接通的,虽然复位了T01,但是接通延时指令支队输入的上升沿有效,而Q0.0一直接通,那就不会在触发T101了,而T01已经在复位为0,那么T101就会一直是0,分钟数的统计就不会再进行,不知道对不对,求指教?

网友A:
为什么总喜欢把问题搞复杂了,伤自己的脑筋??

T101前面加个自己的常闭那得多省心

网友B:
为什么总喜欢把问题搞复杂了,伤自己的脑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总喜欢把问题搞复杂了,伤自己的脑筋??T101前...

是我佣人自扰了,不过还是想知道不加T01的常闭触点行不行?

网友C:
为什么不仿真试试呢 我觉得可以

网友D:
  你只是想让 Q0.0 有一个输入信号后关闭,就用上升沿吧!

这个程序是做什么时间统计,没有看明白?求解

网友E:
你说的没错,Q0.0一直接通的话,定时器即使复位之后也不会在工作了

网友F:
监控下看看,感觉接通的同时又复位了,不太可靠

网友G:
定时器前面使用定时器自己的常闭接点,这种编程思路来源于继电器电路。

定时器后面,使用定时器到达闭合触点紧跟定时器复位信号,这种编程思路来源于汇编语言。

建议优先使用定时器复位这种方法。

你想知道结果,很简单,下载到PLC看看就好了。苹果好不好吃,咬一口嘛!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定时器前面使用定时器自己的常闭接点,这种编程思路来源于...

今天仿真看了下,发现是可以的。但是后面的取反指令没看明白。

网友H: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G 定时器前面使用定时器自己的...

 再加一个定时器两个互锁一下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