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一二,拜谢。

楼主(2014-07-05):
4-20ma压力传感器如何在触摸屏上显示数值

网友A:
fx系列的

4000对应模拟量数值

乘除倍数就行了

QQ 380311035

PLC触摸屏 编程电缆  plc培训等

网友B:
这个一句两句也说不清!要看PLC及触屏!大致是4-20MA经PLC的AD模块转换为数字量具体设置及精度要看相应的PLC!再把此数字量经过一定运算转换成实际的工程量!比如压力0MP对应4MA数字量0,20MA对应20MP数字量2000,实时数字量由D0存储,D0除D10(100)结果用D20存储,触摸屏做一数值显示元件定义为D20即可!总之要多看看手册!

网友C:
查找模块精度,再转化为工程量,直接在触摸屏显示即可

网友D:
   4-20ma压力传感器对外输出是模拟量信号(电流量),它的输出必须要通过PLC的模拟量输入模块,将其转换为数字量,此数字量再经转换公式变为4~20的数字量信号传递给显示存储器(此存储器与触摸屏通讯)即可在触摸屏中显示4~20mA电流值。

      以S7-200为例:现将  4-20ma压力传感器输出的模拟量信号输入给模拟量输入模块EM231 的A口,使其在EM231内转换为:6400~32000 数字量送入AIW0,PLC通过转换公式:I = 4+ 16 *(AIW0-6400)/ 25600 进行运算,将运算结果送入VW10(VW10为触摸屏压力显示存储器),则在触摸屏显示压力值。

     此转换公式为整数式,可以改为实数公式,可提高显示值达到要求精度。

网友E:
 楼上几位都说得很发,其实 看你 屏,有些屏就能对 模拟量转换成 工程量 显示

如屏不支持,也可在 PLC 中做比较

网友F:
其实,主要是在PLC编程中将采集到的4-20MA转变为工程量。

触摸屏做一个数据显示窗口,地址和PLC程序中地址一致,即可。

下面是触摸屏编程,只要地址对应,类型选择好。

网友G:
把电压值用PLC接受到转换成实际值。。

网友H:
其实没必要显示4--20毫安,这不是通用单位,应通过PLC的数字量4000经换算显示压力表的实际压力。比如压力表满刻度是10,用PLC的数字量/400=即是压力值,存到寄存器中由触摸屏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