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高数脉冲输出的求助

楼主(2014-07-05):
初次接触永宏PLC,永宏PLC用于高速脉冲输出控制伺服电机等,是不是一定要用NC控制主机,经济型主机有高速脉冲口吗?高功能主机呢?以上望有详细解答!谢谢!

网友A:
有,普通的CPU就可以啊,不过要用晶体管的

网友B:
   首先,先回答你的三个问题:第一,不一定用NC控制主机;第二,永宏经济型主机有高速脉冲口;第三,永宏高功能主机也有高速脉冲口。

   其次,关于高速脉冲输出控制伺服电机的问题:第一,你要确定你需要发送的最高脉冲频率;第二,根据控制电机轴数及脉冲频率选择机型;第。三,脉冲控制一定要选择晶体管型的PLC

   永宏PLC的经济型最大可带2轴100K、2轴20K,高功能主机支持最大4轴200K,NC定位主机支持3轴920K。

网友C:
NC定位主机最高脉冲可达920k,一般场合用MA主机100k的基本满足要求。

网友D:
B1系列高速脉冲输出频率可达到50kHz。最多支持3轴6点脉冲输出。如果控制精度不是很高,也可以选配B1系列主机。

网友E:
菜鸟狂人回答的很完整了!我再提醒一点,接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分析接口电路,比如NPN/PNP,你懂的!否则,或者不动作,或者烧坏接口!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首先,先回答你的三个问题:第一,不一定用NC控...

永宏各系列主机均带高速脉冲输出,各系列各点数不同所带轴数不通。伺服控制,采晶体管输出型,注意伺服控制是5V差动还是24V开集电极接法。

网友G(2014-08-08):
引用 网友B:
首先,先回答你的三个问题:第一,不一定用NC控...

网友H:
我想接着问一下那个全闭环的功能是不是FBS全系列都有这个功能?我有个设备想用那个全闭环的功能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