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200编程问题,求助

楼主(2014-07-05):
假设有三个计时器T1、T2、T3。M1驱动T1开始计时,M2驱动T2,M3驱动T3。但是M1、M2、M3变成ON的时间不用,我想找出T1、T2、T3里时间最长的那个,请问有没有简单的程序(如果用比较指令做的话,不适合数据多的时候)

网友A:
3个用比较指令做起来也不麻烦。

楼主:
如果是T1到T30呢??

网友B:
首先s7200不用这种符号吧?T,M是三菱?那T为连续接通计时的,所以,你不用判断哪个T的时间长,而是判断哪个M先接通(先接通就是对应的T时间长吧)就可以了…,例如M1到M16对应t1到t16,抓住一个第一时间接通的m,随后mov k4m1 d0,d0的内容就是你要的m,m对应的t就是你要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s7200不用这种符号吧?T,M是三菱?那T为连续...

我是想排序,最大到最小,而不是只找最大。另外,S7-200,是有T和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