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KA KR360-3

楼主(2014-07-05):
 我现在做的是C4的KUKA机器人   但是是个新人

现在这个项目是做涂胶和天窗滚边的,   但是夹具好像太重了  导致机器人老是会报过载。

我试过我试过在工具坐标里面把所用工具负载改小了 但是还是会报警   (数据改动大小我都试过了)

  现在用的只有一个夹具 就只用了一个工具坐标 我当时也不是很清楚他们应该是用负载测试软件测试过了得出的工具负载质量为336KG     还有这个型号的机器人是不是负重只能有360呢?  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            大神们   !

 跪求解决方案啊

网友A:
台达编程控制器PLC技术方案转让

整合的通讯功能,内建1组RS-232,2组RS-485通讯端口,均支持MODBUS主/从站模式;
新推出DVP32ES2-C:CANopen 1Mbps 通讯型主机,以及DVP30EX2:模拟/温度混合型主机
▲ DVP-ES2提供16/20/24/32点I/O主机,满足各种应用
▲ DVP20EX2内置12-bit 4AI/2AO,同时可搭配14-bit AIO扩展模块,配合内建PID Auto Tuning功能,提供完整的模拟控制解决方案
▲ DVP30EX2提供模拟/温控整合型控制器,内置16-bit 3AI/1AO搭配内置温度PID Auto Tuning功能,提供完整的模拟控制解决方案。
▲ 32ES2-C 内置1Mbps CANopen通讯,结合新一代主机处理速度,以高抗干扰与省配线优势搭建现场设备。
▲ 程序容量:16k steps数据寄存器:10k words
▲ 高于同级PLC处理速度,LD:0.54μs,MOV:3.4μs
▲ 针对大程序容量,提供高效率处理能力,1k steps可在1ms内处理完成
▲ 提供最高100kHz的脉冲控制,可搭配各种运动控制指令 (如遮蔽、对标、立即变更频率等)精确应用于各种多轴运动控制中
▲ 多达4重的PLC密码保护,保护使用者的知识产权
应用范围:圆织机、电梯控制、包装机、送料机、电容剪脚机(步进电机控制)、食品加工机、景观喷水池、纺纱机、卷线机(张力控制)、输送带(转速控制)
扣扣:二五一二二六二四七一
联系电话13823137464

网友B:
试一下在测量-工具-工具负荷数据界面把‘负载数据检查’选项的勾选去掉。

网友C(2018-02-09):
有正确做过机器人的偏量学习和负载测试吗,需要把这些数据正确的输入工具

网友D(2018-11-09):
重新甩一下负载,,要带件的,看一下是否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