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OP-B07S515 更新韧体失败 总是下载到一半时人机就提示接收数据失败

楼主(2014-07-06):
台达DOP-B07S515 更新韧体失败 总是下载到一半时人机就提示接收数据失败

往里边下载程序时,也总是下载失败,一开始成功了一次,后来每次都是下载到13% 或50多%就卡住等会屏幕就出现上图了,好多天了,总是弄不明白哪的问题,我用的是USB线,笔记本没有串口,各位大神帮小弟一把啊,呵呵

  我想的是如果通讯参数设置错误,那怎么能下载呢,可只能下载一部分

网友A:
原厂交流同步伺服驱动器方案研发生产技术方案资料转移

包括产品程序源代码 PCB文件 BOM物料清单  SCH原理图 开发文件等
有样机可供客户检测,可供研发、学习、生产使用。
提升你的产品开发效率,促进你的产品早日上市,争夺市场先机。
位置控制精度高:动态跟踪误差小,高速下进行快速定位无拖尾,停止时无抖动。
产品特点: 高性能硬件平台:32bit高性能DSP。
调速范围宽:稳速运行的最高速度可达3000rpm,最低速度0.1rpm。
过载能力强:转矩可达3倍额定负载 高动态响应:速度环带宽可达500Hz,突加负载转速变化小。
六种控制模式: 速度模式 位置模式 转矩模式 速度/位置切换模式 转矩/速度切换模式 位置/转矩切换模式。
伺服行业应用案例:数控机床、点胶机、火焰切割机、机械手、雕刻机、绕线机、丝印机、糖果包装机等
扣扣:二五一二二六二四七一

网友B:
你在什么地方测试的 ,电脑电源拔掉,用同一个电源,再不行把软件重新装。

网友C:
先试着将编程软件更新到最新版本,再使用软件工具菜单下的更新韧体来做;

软件下载页面:http://www.delta.com.tw/ch/product/em/download/download_main.asp?act=3&pid=3&cid=2&tpid=3

两个DOPSOFT软件都要下载,先安装上面一个,然后再执行升级档,另外最好请您的经销商提供一根USB 2.0的新的下载线;

如果不行的话,则需要请你的经销商帮你用专用的工具软件刷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