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模拟量

楼主(2014-07-06):
跪求大师们详细解释一下图中加减乘除及传送指令各有什么作用、目的

网友A:
这是采集4-20MA的计算程序。

第一个指令减去6400,是由于200PLC输入0-20MA对应0-32000,当你输入为4-20MA标准信号时候,那么对应就是6400-32000

至于后面的就是逻辑运算。

楼主(2014-10-03):
引用 网友A:
这是采集4-20MA的计算程序。第一个指令减去6400...

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