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我想学习

楼主(2014-07-06):
拜托问下大家怎么才能学好PLC编程,入门该从什么地方入手

网友A:
快速入门:

工作中有实际的项目中用到PLC,自己可以进行编写程序,最好有个同事指导你。

如果没有实物,没有师傅,那也没关系。

可以:下载个编程软件,网上找点案例进行分析,下载编程手册看看。

网友B:
楼主你好

建议:

1、先选定型号。如果不知道选什么型号,你就在工控网查,或者在百度查。(你已经开始学习了)

2、如果你完成了1,那么你就继续2,下载你选定型号的PLC编程软件,编程手册,使用手册。

(你已经是初级PLC工程师了,不会的在求助帖发帖)

3、找本选定型号相关的电子书,结合手册,写一些简单的小程序。(你已经入门了,不会的继续发求助帖)

4、在工控社区求助区,或者网上找一些别人的求助,帮助别人解决问题。(你已经是PLC工程师了)。

网友C:
前面两层楼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希望楼主有所收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速入门:工作中有实际的项目中用到PLC,自己可以进行...

谢谢,可我不知道哪有免费下载的

网友D:
要学习好PLC人机等等,首先一定要学习精通电脑操作,包括网络知识,只有这样,网络下载,软件安装,专用软件应用都简单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