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2 仿真报错

楼主(2014-07-06):
GX works2模拟仿真时提示<ES:01808201>通讯失败

网友A:
楼主,下次这样的问题,可以直接截图发图片。

如果你没有连接PLC。直接启动仿真模拟,出现上述情况。

建议你直接卸载软件重新安装一次,WIN7,8的系统是这样的。重新安装后就正常了。

我也遇到过。

如果是连接了PLC,那么就是电脑与PLC通信设置没有设施合适,具体看设置说明。

网友B(2015-05-14):
为甚么重装了还是这样呢

网友C(2015-06-23):
一楼不要误导人,好不好!重装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我也遇到了,重装软件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