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电容问题

楼主(2014-07-06):
请问各位  图片中电容上面的2个是什么元件啊 ,起什么作用啊? 电容是用在UPS直流电路中,又起什么作用呢,谢谢!

网友A:
应该是和电容串联的两个电阻,阻值应该比较小。因为电容容量比较大,减少送电时的冲击电流。

电容应该是整流之后滤波用的,滤波之后给电池充电。

楼主:
大伙帮忙看看  谢谢了

网友B:
和电容串联就是限流  并联就是分压

网友C(2014-09-01):
估计是给电容放电和均压用的,不敢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