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两台PLC之间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4-07-06):
哪位请帮忙看看我这两段通讯有什么问题,通讯连接不上。

网友A:
 木有看明白是什么意思

网友B:
用它自有的不是很好吗?走modbus,是用来学习吗?貌似只连一台的话,从机那端完全可以默认么!主机做收发就好了。

网友B:
你的这个通讯程序错的地方很明显,主从站常通modrw,通俗的说,主站发,从站发,数据到中间对撞把数据撞没了。

网友C:
两台PLC的主从站号分别是1和2,通讯参数(波特率、校验位、停止位、数据长度)必须一致!另外COM2的RS485通讯之间最好用“屏蔽双绞线”或“下拉终端电阻”。

网友D:
1、你可以把波特率设置的大一点,通信速度会更快一点。

2、只需要主站程序有通信读写指令。

3、你的从站只需要设定一下通信格式即可。不需要读写指令。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你可以把波特率设置的大一点,通信速度会更快一点。2...

楼上说的很对,只要主站把通信读写程序做好,读写的地址规划好就行了,

网友F(2021-03-18):
引用 网友D:
1、你可以把波特率设置的大一点,通信速度会更快一点。2、只需要主站程序有通信读写指令。3、你的从站只需要设定一下通信格式即可。不需要读写指令。...



一语点醒梦中人,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