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丢失 LOSS OF I/O module

楼主(2014-07-06):
问题描述

GE90-30, CPU360, 使用扩展电缆,终端电阻检查结果118-120欧姆

主站配有9个模块,0.10 暂空,

配4块扩展,1扩展5个模块,2扩展10个模块,3扩展10个模块,4扩展6个模块,全部报LOSS

故障代码 IO FALUT TABLE 按F10,如02 460100 01017F7FFF7F 0302 0E 00 00 07000000....

所有的代码除基板、插槽位号不同,其它一致。

系统状态代码%SA014 显示1

所有模块在PLC RUN时,RUN灯均可亮。

已经试验:

重新写入PLC程序

换1.1模块

换1扩展电源

所有模块重新拔插好

只连主站、1扩展、终端电阻 (切换为RUN时,1扩展RUN指示灯也亮)

检查扩展板PID开关

均没有看到明显改善

请指点,新注册用户,没分送

网友A:
为什么不用proficy machine edition?

楼主:
维修结果

所有基板,因维修操作不当,导致损坏。

主站基板,IO电路和扩展电路是分隔的,所以IO模块可以识别,但扩展基板必须通过扩展线与CPU通讯,所以无法识别。

扩展基板的RUN指示,使用扩展线不同的线对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