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重机使用安全注意事项

楼主(2014-07-06):
1.      起重机必须在遵守GB6067《起重机安全规程》的前提下使用。
2.      开车前应将所有控制手柄拨至零位,并鸣铃示警。
3.      先空车试运转各机构,判断各机构是否正常。起重机上的制动器如果失灵或没有调整好,则禁止起重机工作。
4.      每班第一次起吊重物时,或在其他时间起吊大载荷重物时,应在吊离地面0.2米后将重物放下,检验制动器效果,达到要求后,再投入正常作业。
5.      起重机运行中接近同跨或上层其它起重机时,必须保持1._5米以上距离:两台起重机抬吊同一物件时,起重机间最小距离应保持在0.3米以上,并且每台起重机上作载荷均不得超过额定载荷的80%
6.      司机必须严格遵守起重上的指挥信号。信号不明确或起重上没有离开危险区域前,不准行车。
7.      对吊装方法不当,或吊运中出现可能发生的危险时,司机应拒绝吊运,并提出改进意见。
8.      有主、副钩的起重机,不准用两钩头同时起吊两个重物。应把不上作的钩头提升到极限位置,且钩头不准吊挂其它辅助吊具。
9.      起吊重物时必须沿垂自方向起吊,禁止拖拉和斜吊重物。钩头转动时不准起升。
10. 靠近轨道终点时,起重机的大车和小车均应减速,以缓慢速度靠近,避免经常性碰撞档架
11. 起重机不得与另一台起重机相撞。只有在一台起重机发生故障,且了解周围情况的条件下,才允用无负荷的起重机来缓慢推动另一台无负荷的起重机。
12. 起吊的重物不得长时间停留在空中。如遇有突然停电或线路电压下降剧烈时,应尽快将各个控制器手柄回至零位,切断配电保护柜中总开关(或总接触器),并通知起重机工。如遇突发原因重物停吊在半空中时,司机和起重工均不得离开岗位,要警告现场其他人员,不准通过危险区。
13. 起升机构制动器在工作中突然失灵时,应沉着冷静应对,必要时将控制器打在低速档做慢速反复升降动作,同时开动大车和小车,选择安全区域放下重物。
14. 连续工作的起重机,每班应有15~20分钟的清扫和检查时间。
15. 起升液态金属、有害液体或重要物品时,不论质量多少,均必须先起升离地  200~300mm,验证制动器工作可靠后再正式起升。
16. 禁止起吊埋在地下或冻结在它物上的重物。禁止用吊具拖挂车辆。
17. 禁止吊具(起重电磁铁)与人力同时在一个车箱或船舱内装卸物料。
18. 两台起重机调运同一物件时,重物不应超过两台起重机起重量总和的85%,并应确保每台起重及均不超载。
19. 起重机工作时,禁止任何人停留在起重机上、小车上和起重机轨道上。
20. 吊运的重物在安全通道上运行。
21.  在没有障碍的线路上运行时,吊具或重物的底面必须起升到离开工作面2m以上。
22. 在运行线路上需要越过障碍物时,吊具或重物的底面应起升到比障碍物高0.5m以上。
23. 起重机不带负荷运行时,吊钩必须升高到超过一个人的高度以上。
24. 禁止吊运重物从人头上越过,禁止任何人在重物下边工作。
25. 禁止利用起重机吊具运送或起升人员。
26. 禁止在起重机上存放易燃(如煤油、汽油等)、易爆物品。
27. 禁止从起重机上往地面扔任何物品。
28. 在正常情况下,不允许用各限位开关作为停车之用。
29. 开关和接线盒在电源切断前不要打开,严禁使用紧急停车装置中断正常运行。

网友A:
很详细啊,起重机属于特种设备,国家对起重设备安全很重视,相关规定很多。

网友B:
学习了!起重机的安全问题很重要!

网友C:
持证操作人员,将遵守相关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