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定或修改模拟量输入模块的上溢出和下溢出

楼主(2014-07-06):
模拟量输入模块在上电时有的通道上溢出,有的通道下溢出,怎么设定呢,还有模拟量有单极性和双极性怎么设定或修改?我们的温度采用的是三取二,用一路是下溢出,另两路都是上溢出,造成在模块断电上电时候就瞬时报警,我找不到解决方案,请路过的各位大侠留步,给指出个明道,先在此拜谢了

楼主:
请大家赐教,我为了去掉这个报警最后没有办法加了个延时,问题解决了,但病根没除。

网友A:
楼主你好:

   你说的温度采用三取二十什么意思?

   其实,模拟量输入到模块,只需要编程转换为工程量就行。

网友B:
回复一下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C:
做一个模拟量规范化的转换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你说的温度采用三取二十什么意思?  ...

同一个测温点用三个温度测量,确保万一,转换模块都一样的,就是有一个上电时瞬间显示0度,其他两组上电瞬间都显示一下满量程500度,用的东西三组完全一样,硬件及其程序块都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