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mulate 5000添加的RSlinx的模块无法删除

楼主(2014-07-06):
下面是我遇到的问题,4号槽位的Rslinx无法删除,点击右键也没有选项弹出,而且模块添加的选项框里面也只有两个选项,是不是我的这个Emulate有问题啊,请各位大侠帮忙解决下,不胜感激,本人是初学者,感谢大家的帮助。

楼主:
右键点击4号槽位,弹出一个小对话框,不明白是什么意思,请指教,谢谢

网友A:
你是什么版本的?第四槽也是通讯模块,不过是触摸屏里面的通讯模块,删除不了如果不影响使用旧带着吧。

E5000只能模拟没有实体模块的程序,如果源程序把I/O配置好了地址分配好了E5K就不能模拟了。

你只要把你想写的程序标签定义好,然后用他模拟功能就可以了。如果用到不能删除的CPU就停止RSLINX试试

楼主:
好的,感谢的的指导,但是我今天把Emulate 5000装了一个19.01版本的也出现了相同的情况4号槽位自动出现Rslinx 5000模块,打开时还有一个报警弹出来

网友B(2020-03-07):
兄弟解决了么,我和你一样,我是1号槽被占用了

网友C(2020-06-30):
你这仿真不了,slot2缺少一个自带的模块,一般你插入emulate controler模块,删除不了的,但是添加输入输出模块可以删除的,你仿真肯定用到CPU controller,所以删除干嘛,用着就行了

网友C:
建议重新安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