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松下维修

楼主(2014-07-07):
请教师傅、我有一台松下VFO0.75的变频器、在装时候发现正、反转5.6点.有问题、5点的不动、我在3号接了24V的负极、与6号点、变频器就可以运行、5号就不行、我怀疑5号点环了、想问可以用多功能段点来代替5号点吗?如果可参数怎么设置、谢谢

我没有分了、谢谢帮忙

网友A:
看看P10是不是设置了反转禁止。另外P08里面设置的是什么内容?

没有办法让其他的点实现正转反转。

用万用表量一下3号点与5,6号点之间的电阻,是否一致。

楼主:
量这两个点是通电的时候量、还是不通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量这两个点是通电的时候量、还是不通电

 通电的时,能用电阻档测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