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

楼主(2014-07-07):
有手动自动两种模式,切换到手动时,可以按按钮使平台上升后确定那个位置,再使平台下降确定下面的位置   切换成自动的   那就在这两个位置之间来回跑。这个该用什么指令编程

网友A:
在手动上下时你可以加一个上限、下限和相应的确认按钮,

网友B:
手动和自动做连锁,均用同一个上限不就行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手动上下时你可以加一个上限、下限和相应的确认按钮,

那个位置是可以随时变换的   如果要安装的限位开关的话 那不是  每次改变都要从新的安装一次了

楼主:
对: 变幻莫测 手动和自动做连锁,均用同一个上限不就行了 。 内容的回复!上限和下限的位置会随时改变的,总不能时时刻刻的安装开关的位置吧

网友C:
  手自动 切换的 功能 当然是这样

1,首先你的 平台 上下 定位是通过什么来给定? 是带有编码器的变频器还是伺服?

2,点动到你需要的位置,然后 将这个 位置 的数据记录到 PLC 的数据块中就行

3,切换到自动时就调用这上下两个数据块就可以控制位置中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自动 切换的 功能 当然是这样1,首先你的 平...

是用变频器控制的。那记录数据是用什么指令、

网友D: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是不是可以用计时器解决。

或者是在设备上做一个接近开关计数的装置,用接近开关来测量脉冲。计算上升脉冲和下降脉冲就行。标记好后,在自动里面根据脉冲数控制。

网友E:
既然位置随时变动那就安装限位的支架可移动,然后可以锁定不就行了,根据需要随时调整

网友F:
加装电子尺或者编码器(如果是拉线编码器就更加简单),就此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是不是可以用计时器解决。或者是在设备...

用数据保存的方法可能会好些  但是就是不知用什么指令和方法检测

网友G:
按照题意,在最下面位置设置成原位(0),然后使用编码器计数,手动选择好上位置后按下确认按钮,把编码器脉冲数MOV到Dn(上),下位置Dm(下)同理。那样2组寄存器的数据作为上下限位(通过比较指令驱动位元件)。

网友H:
运动系统应该是伺服、或变频器之类的可定位机构吧?可以用轴控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G:
按照题意,在最下面位置设置成原位(0),然后使用编码...

这个方法有点可行度  就是  我是想只用PLC    PLC  里面应该没有编码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运动系统应该是伺服、或变频器之类的可定位机构吧?可以用...

是用变频器的    具体的指令是??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G  按照题意,在最下面位置设...

 如果需要精确的定位,必须有反馈的,即闭环控制,旋转编码器(增量型即可)作为反馈元件,接线非常简单,A相B相接到X0X1高速计数输入端。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G  ...

我明白  但是就是我不知道PLC那边是怎么实现定位和数据保存的。我菜鸟一只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G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

 PLC高速计数输入有特殊寄存器(Dxxxx),增量值就在这个里面,另外使用一个寄存器(Diiii),把(Dxxxx)复制到(Diiii),用MOV指令,或则双字节DMOV指令。按下确认后转移,Diiii的数据不会变动了,然后用比较指令   LD =      ,当行程到确认位置时候,2个寄存器数值相等,有输出,即变频器停止并且制动,定限位完成,转入下一个状态。

网友G:
考虑到扫描时间,使用LD>=   指令,不要弄错2个源操作数的位置,如果弄错,改为LD<=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考虑到扫描时间,使用LD>=   指令,不要弄错2个源...

嗯 谢谢  。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考虑到扫描时间,使用LD>=   指令,不要弄错2个源...

大侠,   虽然我明白你的意思 但是,我才刚刚接触PLC  实在是编不出程序。程序都冲突了。能够帮忙编写吗,对于大侠来说  这应该是很简单的吧   我这边就觉得有些难了

网友I:
我做了一个,没实验,不知行不行,参考。

网友G:
DCMP D200 C251  M10  图为D0    前面RST C251   不是D0

C251是32位计数器,使用立即数可以取大一点比如Kxxxxxxx

网友G:
MOV改为DMOV,以为是双字转移,你并不知道旋转编码器的具体脉冲个数。放大一点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做了一个,没实验,不知行不行,参考。

嗯嗯  谢谢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G:
MOV改为DMOV,以为是双字转移,你并不知道旋转编码...

嗯嗯,是的   谢谢大侠指点

网友J:
   精度要求不高,速度不快的话,可以用接近开关定位,编程时用基本的指令就可以了,为了防止接近开关失灵,还可以结合时间做保护!

网友G:
引用 网友J:
精度要求不高,速度不快的话,可以用接近开关定位,...

 你把题意搞错了!接近开关需要人工变换空间位置,不合题意,要求是在行程中任意位置可以定义上下限,而且是随时可以进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回复内容:对: 网友J     精度要求...

大神求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