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线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7-07):
跳线是什么意思?

请大神指点~

网友A:
跳你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就是短接。。。

网友B:
那个跳线其实就是短接线了    将两个点通过这根跳线短接起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个跳线其实就是短接线了    将两个点通过这根跳线短接起来

正解!!!!

网友D:
那飞线又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那飞线又是什么意思呢?

一般情况下,飞线是指由于各方面原因造成的两点断裂而用漆包线将两点连接起来的那条线。

某些设计水平很差的主板厂商在设计走线时,由于技术实力原因往往会导致最后的成品有缺陷。此时,便采取人工修补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这种因设计不合理而出现的导线,称之为“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跳你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就是短接。。。

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跳线其实就是短接线了    将两个点通过这根跳线短接起来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个跳线其实就是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