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来回运动动画怎么做

楼主(2014-07-07):
各位大哥,小弟才学组态王。做一个工作台,有个前进和后退限位,工作台前进向左移动,碰到前进限位后,工作台向右运动、碰到后退限位停止。

   工作台既能向做运动又能向右运动怎么做啊,用的PLC的数字I/O点怎么实现。

网友(2014-12-11):
新建变量如“移动“量程0-100内的整数.然后画面里移动=移动+10;加15也可以,再做动画连接。到100移到右边终点,另加些条件判断语句就行了。

网友A:
楼上说的对,在画面背景脚本上写一段+-的脚本,设置好循环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