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控制柜时,按钮开关怎么装在控制柜的门上

楼主(2014-07-07):
做控制柜时,按钮开关怎么装在控制柜的门上呢

刚做控制柜,买了几个按钮,有按钮头和按钮座两部分,按钮头伸到按钮座里面一转就掉不下来了,但是再一转回去就又掉下来了,这样装上不结实呀,怎么

装呢,还有,安装座的螺丝怎么朝向外呢,就是朝向门板,难道还要在门板上开个按钮孔外还要再开两个螺丝孔吗?

一般按钮上面的冒是可以旋下来的,然后把按钮开关从门上的孔插出去,再把冒在外面旋上就行了,螺丝不是固定按钮的。

网友A:
“有按钮头和按钮座两部分,按钮头伸到按钮座里面一转就掉不下来了,但是再一转回去就又掉下来了”

“还有,安装座的螺丝怎么朝向外呢,就是朝向门板”

这个安装螺丝应该是支撑固定按钮座用的,按钮头伸到按钮座里面一转就掉不下来了的时候锁紧安装螺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按钮头和按钮座两部分,按钮头伸到按钮座里面一转就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