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流量计受流体的物理性质的影响

楼主(2014-07-07):
流体的物理性质参数对流量特性的影响是流量计设计计算和使用中的主要问题之一。物理性质对流量计的影响程度视工作原理而异,目前通用的流量计有一些畅游的物性:1 密度;2 粘度;3 导电率;4 声速;5 导热系数;6 等熵指数;7 比热容;8 化学腐蚀;9 结垢;10 润滑性;11 相变;12 磨蚀性。

为什么一定要掌握物性参数呢?掌握物性参数有什么用途?
1.       选型的依据
流量计的选型主要是了解仪表性能和被测介质的物性两方面。流体的物性参数是被测对象特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场使用时,不乏因对流体物性参数掌握不足或不准确而使测量达不到要求的实例。
2.流量计的设计计算
在流量计设计计算中,物性参数是主要参数之一,要使设计计算准确可靠,基本数据的提供是不可缺少的。
3.现场使用与维护
流体物性变化是现场使用时产生流量测量附加误差的主要原因之一,要降低测量的附加误差,应深入探讨物性参数对流量计特性的影响。
目前仪表行业物性参数存在的一些问题

1.在线物性测量仪器缺乏,质量差、应用范围窄

为了提高流量测量的准确度,急需开发在线物性测量仪器,以使在测量过程中进行在线的修正,目前密度和粘度在线测量仪器(变送器)不但技术复杂,价格昂贵,且应用范围窄,因此无法大量推广应用;

2.物性参数数据准确度低,置信度差及数据不统一

流量测量用的流体物性参数数据一般取自各种物理、化学及工程手册,由于来源混杂,数据不一致,各种手册使用对象要求不同,难以满足流量测量高准确度及需明确准确度数值的要求,许多流体的物性数据不足,甚至完全没有,特别如高参数(高压、高温、低温、高真空度等)流体及多元流体(流体混合物)的物性参数,不但置信度差,甚至完全缺少;

3.缺少专用的物性手册

考虑到流体物性参数对测量准确度的影响,国外已有对少数物性参数制订物性国家标准,但是对于大量物性参数急需编纂一本流量测量物性参数专用手册较为现实,手册可以提供较齐全与统一的数据。尤其随着计算机使用的普及,物性参数仅用图表已不能满足要求,急需提供各种计算式便于使用。

网友A(2014-08-28):
仪器仪表测量技术,仪器指科学技术上用于实验、计量、观测、检验、绘图等的器具或装置。通常是为某一特定用途所准备的一套装置或机器。仪器通常用于科学研究或技术测量、工业自动化过程控制、生产等用途,一般来说专用于一个目的的设备或装置。仪器构造较为复杂,属于高新技术产品,由多个部件组成的。仪器体积、重量、形状有各种各样,最小的可以直接拿在手中操作,较大体积的仪器一般被称为装置或设备。

仪器是指用以检出、测量、观察、计算各物理量、物质成分、

 压力表

物性参数等的器具或设备。真空检漏仪、压力表、测长仪、显微镜、乘法器等均属于仪器仪表。广义来说,仪器仪表也可具有自动控制、报警、信号传递和数据处理等功能。

仪器仪表能改善、扩展或补充人的官能。人们用感觉器官去视、听、尝、摸外部事物,而显微镜、望远镜、声级计、酸度计、高温计等仪器仪表可改善和扩展人的这些官能。另外,有些仪器仪表如磁强计、射线计数计等可感受到的物理量。还有些仪器仪表可以超过人的能力去记录、计算和计数,如高速照相机、计算机等。

仪器仪表发展已有悠久的历史。公元前1450年,古埃及就有绿石板影钟。

至公元14世纪,用以表示时间的唯一可靠的方法是日晷或影钟。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525年,也有用棕榈叶和铅垂线记录夜间时间和特定天体的仪器。当天体通过子午线时,从棕榈叶的开口中观察到天体穿过铅垂线的过程。在中国江苏仪征出土了东汉中期的小型折叠铜质民间测影仪器。

公元1400年前,埃及记录较短时间的仪器叫水钟,水钟内有刻度,下有小孔,整个水钟用雪花石膏做成瓶状。在古希腊 古罗马有当时世界上唯一的机械计时仪——水仪。通过水的传递计量时间,记录的是不断流动的概念而不是连续相等的时间,非常不精确。中国北宋时期的苏颂和韩公谦于1088年制作了天文计时器——天文仪象台。它采用民间的水车、筒车、桔槔、凸轮和天平秤杆等,是集观测、演示和报时为一身。

到了现代,随着X射线、γ射线先后被德国科学家伦琴、法国科学家P.V.维拉德发现,因其超强穿透力这一特性,使仪器的功能与概念被进一步推向更深的领域,如X光检查机、线宽检测仪等仪器,就采用了X射线、γ射线的超强穿透力研发的先进检测仪器设备。

20世纪初,电子技术的发展使各类电子仪器快速产生,如今后普及全球的电子计算机,便是从这一时代开始崛起的。同时,随着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各行各业的电子仪器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如计量、分析、生物、天文、汽车、电力、石油、化工仪器等。

 来源:低压电器交易平台 http://www.zysce.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