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E向下位机发送数据

楼主(2014-07-07):
想按下“发送”按钮后能向下位机发送数据,请问如何实现啊

网友A:
  确认一般就是就 PLC 能接收数据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一般就是就 PLC 能接收数据的 !

不用PLC,就用串口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确认一般就是...

或者说,在MCGS脚本驱动程序里如何写设备命令,这个我不会

网友B:
通讯成功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讯成功就可以了

不行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