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控的触摸屏使用的是WINCE系统吗?

楼主(2014-07-07):
维控的触摸屏使用的是WINCE系统吗?我听客服说可以灌入WINCE系统,是什么意思?如果灌入了WINCE系统,那如何写程序?

网友A:
可以是CE系统。用CE系统的话,就不是用组态啦。要自己用VC编程写程序放在CE上运行。

网友B(2016-09-17):
用CE系统能做显示器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