郡智触摸屏使用说明

楼主(2014-07-07):
  在制定触摸屏使用的工程设计,作业标准书时,请注意以下项目:  1:玻璃基板没有倒角  1-1)因为有锐利的部分,必须在戴指套,手套等的情况下使用。  1-2)如果把FPC按压在玻璃端面有可能会造成断线的现象。  2:请不要手持FPC来提取产品。  2-1)取触摸屏时,请拿本体可视区域以外的区域,为保证可靠性请不要手提FPC部位。  2-2)插入插座时,请不要弯曲FPC而造成折痕。  3:将产品的保护膜重新贴上时,请确认保护膜上是否有污,因为有可能产生转写污。  4:贴上保护膜长时间保存时,会造成保护膜上的粘着剂形成污转写到触摸屏表面。若表面有转写污, 请用软布,沾少量酒精轻擦掉此污。  5:请不要在触摸屏上沾酒精以外的化学药品及水。特别是触摸屏的端面不能附着液体。  6:为了调节触摸屏本体的内外部气压的均衡,触摸屏设计了空气孔,请不要用水等液体接近空气孔,避免从空气孔渗入。  7:请确保触摸屏在完全冷却的状态下进行拆装与维修。  8:FPC的安装部位及前端部位周围因结露等产生水分,在露出线路(银)部分附着的话,可能会有材料导体的银粒子迁移(流动)而引起短路不良。  9:使用清洁用喷雾器清扫表面时,请避免喷射在触摸屏的空气孔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