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 历史信息记录到底是怎么做的呀,看了好多还是不会

楼主(2014-07-07):
在触摸屏中做一个历史信息记录表,不知道具体步骤到底是什么,也摸索了两天还是出不来,哪位大神快告诉一声吧

网友A:
1.在实时数据库新建一个对象,设为组对象,并设定存盘周期(触发存盘设为0S,然后利用函数!savedata()存储)

2.将需要存盘的变量加入此组对象的组对象成员

3.在用户窗口,新增存盘数据浏览构件,在数据来源项关联此组对象

4.在显示属性点复位按钮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在实时数据库新建一个对象,设为组对象,并设定存盘周...

在电脑上模拟好好的,下载到屏上表格里没有任何东西了,怎么回事?

网友B(2014-09-28):
我看了几天  愣是没看懂   谢谢了

网友C(2017-07-26):
我也想知道怎么弄得,学习中

网友D:
我想保存报警信息,也没做出来

网友E:
就像这样做,主要是属性里面需要打钩 所有存盘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