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这个小程序

楼主(2014-07-07):
当I4.1给启动信号并且保持,C1为什么不能实现加一的功能

网友A:
你首先监控一下,T2是否实现的闪烁功能。

网友B:
“当I4.1给启动信号并且保持,C1为什么不能实现加一的功能”的回复:计数器C1的预设计数值 PV设置=0的缘故(见网络2)。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当I4.1给启动信号并且保持,C1为什么不能实现加一...

但是I4.2没有为1,那么不会一直设置计数器为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首先监控一下,T2是否实现的闪烁功能。

 把程序段1里面的T2换成Q0.0就可以正常工作,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银光人生—华  你首先监控一下,T2是...

可以看一下定时器的帮助,是不是T2不允许放在定时器之前作为条件。

看起来是没问题的,闪烁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银光人生...

 是因为定时器刷新方式,S7-300的定时器刷新是异步刷新,不会恰好在执行程序段2的时候T2导通,正因为如此程序段2不会执行。

网友C:
300里这个问题应该归结于扫描周期与定时器的问题,定时器计时、动作与扫描周期没有关系。

CU需要一个周期的扫描脉冲来触发,比如Q0.0的上升沿。Q0.0输出变化正需要经过一个扫描周期的时间才能刷新,符合CU的要求,我是这么理解的。欢迎大家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