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伟24V隔离电源的输入地和输出地能否短接?为什么?

楼主(2014-07-07):
请各位大大给指导一下,俺是新手,还没积分。有一定给。

网友A:
地线短接肯定可以。不是每个系统都有两个独立的地线,再说即使独立地线,只要是良好接地,也是相当于短接,因为大地就是个良导体,相当于用一个很长的线短接。

网友B:
电源的输入地到底是电源的防噪声接地还是电源地呢(电源地很多指的是直流电源负极GNG,而电源的防噪声接地是PE,请提问时予以区分行吗)?

网友C:
千万别短接,短接之后就失去了隔离的作用,也就相当于摆设儿了

网友D:
可以到官方网站看一下说明资料

网友E:
开关电源分热地和冷地它们之间是不可以短接的

网友F(2014-10-17):
可不可以都成,不过如果共地了隔离性能就要遭到破坏,可能还会有干扰

网友G:
既然是隔离电源,就不可以短接!

但根据需要分别在规定的地方接地,可能会相当于“短接”,但这个是有原则性区别的!

网友H:
既然是隔离,那么短接的话输入输出就有了电的关联,起不到隔离的作用,一旦一端有问题则会殃及另一端,所以尽量不要短接,按照说明规范来。

网友I(2015-11-29):
引用 网友G:
既然是隔离电源,就不可以短接!但根据需要分别在规定的地...

网友J:
我做开关电源的 也来看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