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的机器人控制器的RS485通讯

楼主(2014-07-07):
一个EPSON(RC90)的机器臂控制器与基恩士(XG7701)相机控制器之间RS232C通讯。怎么会将基恩士相机控制器烧坏。。通讯协议之间有高嘛电压。。。求大神指导?

网友A:
都用以太网了,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用以太网了,换吧.....................

以太网有用啊。。。。已经用了HUB了。。。那是触摸屏PLC通信的啊。。。

网友B:
没玩过这么高深的东东,看看是不是能在通讯的某个地方加信号隔离器,不知道到有没有这样的产品,这个是电压差分信号不应该烧坏东西的,肯定是高电压串到信号里去了,才烧坏相机控制器的,通过图片看,设备的接线是比较乱的,建议信号与电源线分开布置不同的线槽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