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KW的变频器拖两个6极的电机

楼主(2014-07-07):
22KW的变频器拖两个6极的电机,这个6极的电机似乎是定制的,拖起来的电流居然和4极一样的,6极电机相同负载下,应该电流大点才对啊,什么情况呢?这个6极电机和4极电机是一个厂家生产的,较4极长了点,直径一样的。以前也用过别的品牌电机,6极电机都是比同功率的4极直径大的。

网友A:
电机电流同厂家同功率同一系列的话,一般极数多的比极数少的电流稍大是对滴,但是你的如果是变频电机就得另外考虑,还有不同品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