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事情想不到。。。

楼主(2014-07-07):
有根零线烧断了,怎么这么多事。。。。。。

网友A:
断路器的布局真的乱

网友B:
这是哪个奇葩设计的

网友C:
不合格,奇葩!断路器不能横着装。

网友D:
这个,真的应该推到垃圾箱再做新的,实在奇葩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合格,奇葩!断路器不能横着装。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不合格,奇葩!断路器不能横着装。

有这个规定吗?做成铜排下来应该好多了

网友G:
看着都别扭,中国的土豪工程师设计的。

楼主:
哈,,,好多配电箱都是这样装的,也没感觉什么不妥,该跳闸还是跳闸,,,,

网友H:
不能横着的话,这个还真见好多都是横着的,我只想说既然你都横着了干嘛不都横着啊。

网友I: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

网友J:
你这太逗了吧,三相木有平衡好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好多配电箱都是这样装的,也没感觉什么不妥,该跳...

不符合视觉习惯,也不符合开关机械动作形态。这个电箱内的开关安装不是我们的视觉习惯,除了上下还有左右,如果为了方便安装,甚至可以倒过来安装,到时根本就无法一眼判断哪个开关是合上的还是断开的,紧急情况下根本就无法分辨开关通断位置。开关箱不是给你设计安装人一个人用的是给大众用的,横着装分不清通断位置。谁知道那个总开关在哪里,这些小开关是否受大开关控制。慢一步就可能出现很大的损失。

网友K:
估计是为了省地方吧,中国特色设计

网友L:
选了那么好的开关,。为什么就不能做个好箱子?不能为维修方便考虑吗!

这种配线方式看的太多了,没仔细查标准,应该不合规范。不能用硬线,而且在断路器的接线端应该使用专用接头,在零排上也要使用接头连接。

网友:
断路器真多,配线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