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ED400连接不上

楼主(2014-07-07):
我厂里一台机器用的伺服驱动器是kincoED400。在EC02WIN组态软件里的驱动器表里找不到相对应的驱动器匹配,自动搜索也搜不到。在通信设置里的自动搜索已经搜到RS232通信格式了,端口也和电脑里的端口设置一样了。下一步就是搜不到设备。补丁已复制过去。故障指示灯亮。   有哪位师傅有用过这个品牌的,能指点一二,谢谢了!

网友A(2015-08-17):
换根数据线试试。你那是哪一年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