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压床蜂鸣器一端接Y1,另一端接|+24v,换了报警器怎么不能报警?

楼主(2014-07-07):
蜂鸣器换成报警器按理说只是工作电压不一样(蜂鸣器+DC24V,报警器AC220V)——信号输出端应该一样啊,为什么不能正常报警呢?

网友A:
报警器先试过了没有,AC220V对控制器是否合适,输出是否已经工作。

网友B:
那么你的回路应该是供电220V的

网友C:
我对你实在无语:你不会也不适合做电气人员,你想烧毁设备还是啥滴???

网友D:
牛人!        DC24V也要能驱动AC220V的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警器先试过了没有,AC220V对控制器是否合适,输出...

报警器是好的,今天试过了,只是这个PLC型号不能输出AC220V的信号,加了个继电器转换下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对你实在无语:你不会也不适合做电气人员,你想烧毁设备...

不要打击吗,刚刚接触这个哈!一个报警灯至于吗?哥哥

网友:
接线问题                  。

网友E(2014-09-13):
24V接22OV ,肯定不行呀!!!

网友F:
用个中间继电器转换一下

网友G(2015-06-14):
改一下程序为24V输出就可以了

网友H:
首先看你 PLC的输出点是什么类型,不支持AC220的话,用个中间继电器,输出点控制继电器线圈。